三星NP-r522白屏

楼主(2015-10-31):
三星r522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测主板屏线插座各组电压均正常。再测显示屏插座上各路电压应有尽有。关机断电,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得6脚(地)与屏插不通,直接飞线接通,依旧白屏。问高手问题在哪。如果是显示屏坏是否NT71666凭驱动芯片是主谋?

网友A:
白屏外接正常就先换个屏上去试试呀

网友:
我记得 这个 机子 他 挑屏

网友:
过来看看,,,是同行还是客户哦,怎么是个小小白,,,,

为了行业的发展,拒绝回复客户的问题,不然,这个行业还怎么发展啊,

还是拿到专业维修的地方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外接正常就先换个屏上去试试呀

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换个屏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大哥,换个屏试下吧,看你这么累也不忍心

网友:
先打阻止,白屏不难修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行考虑换主板或者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