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H61M-S1没CPU电压

楼主(2015-10-31):
      一块技嘉GA-H61M-S1 rev2.1主板有内存 桥 总线电压 就是没CPU电压 复位灯常亮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论坛有人发帖说是(拆掉18PIN电阻电压就可以出)开始找了半天的没有找到这个电阻 谁知道能否告诉我是在哪个位置 谢谢

H55 -1 查 EN ISL95836 ,搞旁边的三极管,PG

网友A:
道听途说。。。。什么18p?  VCORE的PWM。。。。。。。。。。。你的VOERE是ISL 958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听途说。。。。什么18p?  VCORE的PWM。。。。。。。。。。。你的VOERE是ISL 95836??????????

那你知道是哪的问题吗 电源芯片型号是95836

网友:
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B:
听H55的,另,楼主的诊断卡好像很高大上,双面两用的,求推荐

网友:
这是是GA专用诊断卡   呵呵

网友:
逗  那是芯片的EN吧  自己不会先找下 工作条件吗?

网友C:
楼主诊断卡哪里买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诊断卡哪里买的,没用过

TB  是技嘉主板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H55的,另,楼主的诊断卡好像很高大上,双面两用的,求推荐

没什么用 技嘉主板专用的

网友:
1.2v总线供电正常吗?技嘉的一般都是1.2v直接开启CPU供电芯片EN脚

网友:
学习下,看看CPU供电,和CPU发出的信号,及关键的几个供电电阻,场管

网友:
以后看来也要买一张技嘉专用的卡卡了~

网友:
先查EN脚,有电压后再修别的

网友:
先查cpu供电的驱动芯片引脚定义,确认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没有,换个芯片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H55的,另,楼主的诊断卡好像很高大上,双面两用的,求推荐

这个卡淘宝上早就有卖的了啊 98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