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

楼主(2015-10-31):
一个电源板保险丝炸了,我换上保险丝之后还是炸,测量整流桥,开关管正常。
求助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
后级短路了,查下电源芯片.

网友:
检查所有电容

网友:
如果保险管严重烧黑或烧炸那就是初级有短路 一般性熔断那是次级负载重有短路

网友:
220V抗干扰的那两组电感,漏电也会炸。

网友:
保险炸了 后面100%有短路

网友:
后记短路 不然保险业不会坏的 对地打值测下吧

网友:
ntc坏了我晕,外表有破损每看到。。。。。。。。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及后级是否有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