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求大婶指教个优派19的显示器坏了指示灯正常,5V 12V 测量正常,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5-10-31):
一个优派19的显示器坏了指示灯正常,5V 12V 测量正常,就是不显示我换了10来块电源板还是不行。求指教。

网友:
刷一下 程序看看

网友:
灯管点了没有?驱动板测过没有,

网友:
灯管有没有亮也看不出来吗>?

网友:
程序或驱动板上硬件故障

网友:
把屏线脱开,看屏亮否。

网友:
没背光吧,查查高压电路。

网友:
换电源板不行,你接着换啊,驱动板 高压板

网友:
先拔掉屏线,通电给信号线看看背光好着木!

网友:
灯管不亮,就不显示

网友:
谢谢各位大婶,已经弄好了。灯管的问题。

网友:
先不接驱动板,检查一下灯光是否能亮,再接上驱动板,接上VGA信号,不接屏线看看指示灯是否能开机

网友:
。。。换了十来块电源板。。。 盲修。背光开启了吗?没图像。

网友:
供电开启都有了吗?你量了吗?

网友:
你还换了10来块电源  你这……表示不理解

网友:
你为啥就这么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呢,换了那么多

网友:
LZ是换电源板爱好者吧,除非你对你的电源板好坏自己都不会判断。这种情况最先就要检测灯管。

网友:
先测下灯管看灯管会亮不  如果会亮   刷个程序

网友:
驱动板这边问题比较大    用点屏器测看是屏那边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刷驱动

网友:
灯管子不亮还不好好看一下。换多少板子都白换

网友:
电源板换了不行。 就换驱动板。

大婶修不了的,要找大叔。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啊,,量开关啊,,你电源板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