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电脑 开机不显 报警一长二短 lenovo-IH61MA V1.0

楼主(2015-10-31):
联想台式电脑 开机不显 报警一长二短 lenovo-IH61MA V1.0  本来机器是好的在放在那里2个月没开机,就开不起来了,什么问题,内存换过了。cpu也换过了。显卡也换过。求高手指导

网友:
应该是主板 或者BIOS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 刷过了,两个bios的板子,不知道应该怎么找原因。

网友:
BIOS刷了,内存,CPU都换了,都不行,,,,显卡是不是独立的

网友:
一场两短是显卡错误! 楼主问题没说清  楼主是否换过显卡还包错误 或者不差显卡还包这个错误嘛?

网友:
滴---滴滴   先刷BIOS

网友:
一板机子受潮了,送修吧,不会修,别瞎搞啊

网友:
看你描述像是显卡问题,你这机子是独立显卡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