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笔记本有线网卡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5-10-31):
笔记本有线网卡坏了怎么办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外置的,简单有效,,,

网友:
也可以帮他搞网卡,不过太麻烦了,还是外置简单,,,,,,

网友:
哥们 换了 就换掉啦 还能怎么办 你这个问题问出了水平

网友:
换网卡芯片啊

网友:
外置就好了,别搞那么麻烦

网友:
换芯片吧,  外置不方便

网友:
水经验吗?我也发一帖 笔记本坏了怎么办?

网友:
插个USB的就好了

网友:
外置一个完全可以的

网友:
花钱找人修就是

网友:
楼主要看客户,有钱人就说要修主板,没钱的就外置一个

网友:
可以去买一个USB网卡插起就可以了

网友:
能修复最好,修复不了,只能改或者加外置

网友:
直接用wifi,还不用花钱

网友:
建议还是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