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插适配器暗屏

楼主(2015-10-31):
今天遇到z475怪机器   用电池直接开机一切正常   插适配器马上暗屏   单用适配器开机也暗屏    求大神路过 有无通病

网友:
真还第一次遇见这问题   奇葩问题刷BIOS先

网友:
是不是带电池插适配器 就会屏暗,是的话   就换屏吧  !!!

网友:
适配器又问题没有

网友:
换屏吧, 修到好多了。

网友:
电池直接开机一切正常??不会吧,适配器是不是电压不够啊,坏了吧适配器

网友:
用适配器是你查查PWM,不行就强拉一个电压

网友:
查EC有没有收到ACIN,有时候LID休眠也会这样,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开关信号查没

网友:
我有个是怎么样都暗屏的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什么来呢?

网友:
换个适配器 不行 只能查条件哪  重点lid

网友:
这种感觉不像电路问题,如果是电路问题同时用不会暗屏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