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5-10-31):
HP 4421 开机花屏 修显卡后 不显示了 然后再定一个新的回来换上 也不显示了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上到了 1.5 然后在1.22这样 就停下来了 没有反应

网友:
看看周围的件有没有吹掉

网友:
1查看焊接,2有无掉件,外接看看

网友:
这机器北桥也容易坏的,干下试试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