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2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10-31):
开机电流到900然后掉到700就不懂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 BIOS 刷过了

网友:
换内存试了吗? 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楼主真够意思,你怎么检测的开机电流

网友:
开机电流多少啊,电压都出来了没  说清楚一点呀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可能没刷对BIOS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电流应该是0.几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内存CPU都换过没有。

网友:
奇怪的贴子天天都有你看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