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GTS-400S显卡的维修问题

楼主(2015-10-31):
拆出来后,可以进系统,装回去不能点亮,证实是显卡出问题,不排队主板插口也有问题,现在先假设是显卡的问题,那么如何检测显卡是好,还是坏呢?

网友:
这个还用问吗显卡哎

网友:
测供电, 加焊

网友:
加焊加焊加焊

网友A:
加焊个锤子 上面的纯属灌水  如果是点不亮 认不到显卡 那加焊还可以说的过去  首先看你装上去能不能正常跑码先,然后排除短路 缺电压  再去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个锤子 上面的纯属灌水  如果是点不亮 认不到显卡 那加焊还可以说的过去  首先看你装上去能不能正常跑 ...

不能正常跑码,见到32就不动了!用主板显卡,一切正常!

网友:
你换个显卡能亮说明肯定是显卡问题,不显像先清洁下金手指,不亮再进一步检测显卡。

网友:
查下显卡核心供电        显存供电      显卡时钟 复位          刷显卡BIOS

网友:
这个显卡我没修好

网友:
32?先提供你主板型號吧~各主板除錯碼不一樣(BIOS版本有差)
先假定32也屬於顯示卡問題之一好了
樓上某神所說的各供電先查詢(掉件...外觀等) DIP電感是否有短路
以及金手指打值等....
別老是遇到問題就加焊~少灌水了~萬一加焊到GPU短路不就連主板全燒
要知道GTS450的12V 3.3V....來自主機板供電以及外接12V來自POWER(這倒還好~)

网友:
有个软件专门检测花屏地,不显示就是显卡坏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