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X230改的BIOS

楼主(2015-10-31):
机器原先是不开机,拆机发现两个BIOS的给别人刷了!当主板修好可以触发了,但不亮,发现L29没电压! 是集成供电电压!应该是BIOS问题了!大家都懂的,X230哪怕是亮机备份过来刷上去也是不亮的!求大侠们发个改的!谢谢。。。。。急啊。。。。。。。。。。。。

网友:
去某宝看看吧  这个不好找

网友:
这里没有只有上淘了

网友:
找X宝分离合成个应该很便宜的

网友:
是16M的吗?

网友A:
一共两个BIOS,一个4M跟8M的!没有16M

ics
i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共两个BIOS,一个4M跟8M的!没有16M

那你2个都刷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共两个BIOS,一个4M跟8M的!没有16M

如果我没错的话,4M是工厂的OEM Bios 部分,8M的是ME region 跟其它的部分。先刷4M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2个都刷了吗?

本来的BIOS到我手的时候都已经给人刷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错的话,4M是工厂的OEM Bios 部分,8M的是ME region 跟其它的部分。先刷4M的看看。

两个都刷了几遍都不行,要个改的才可以,问题是本人没有!

i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刷了几遍都不行,要个改的才可以,问题是本人没有!

我只有4M的工厂的Bios,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传给你。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4M的工厂的Bios,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传给你。

至于8M的,可能要合成。

网友:
二修机就是麻烦,LZ有的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