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

楼主(2015-10-31):
机器拿来的时候是ec烧了   在TB定了所谓的带程序的EC装上可以正常开机  但不充电  检测不到适配器  自动切换到电池模式     关机可以充电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应该没有ec检测到ACIN这个信号,楼主有没有查下?

网友:
适配器可以开机,如果不能重点检查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ec检测到ACIN这个信号,楼主有没有查下?

帮我研究下   我找不到这个信号  谢谢

X230 11232-1_final_r4.pdf

网友:
    thinkpad 时序图,参考下!大致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