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10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5-10-31):
大神们,M5010  独显外接显示正常 ,内接不亮,也不报警 。把屏线拔了8声报警,怎么搞啊。有遇到的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A:
拔屏线8声报警是正常报警,外接显内屏不显查下屏供电,再就是显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屏线8声报警是正常报警,外接显内屏不显查下屏供电,再就是显卡了

屏和屏线都换了。一样的效果。 难道显显卡坏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挂了,改集显。

网友:
先把屏接口的数据测量一下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谢谢大家给的意见。。修好了。屏3.3V没电压。连上就行了。。真心谢谢大家

网友:
显卡问题呗!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一个就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和屏线都换了。一样的效果。 难道显显卡坏了?

大哥,人家说的是屏供电,不是屏和屏线,让你查线路

网友:
要不就是屏供电LVDS的缺失,要不就是显卡了

网友:
不接屏线都是8声

网友:
可能是屏没供上点,建议查一下高压板供电,看看是否通电,不行了建议更换显卡或者改集显了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显卡造成的

网友:
果然是屏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怎么该集显啊

网友:
原来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显卡造成的

膜拜了,大神。以后直接干显卡。嚯嚯

网友:
遇到这种还是先查查条件,从屏接口出查,就那么几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