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不开机已解决

楼主(2015-10-31):
  今天同行送来DELL一片主板 说是不开机。拿到板子看了一下外观,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上电0.01 有待机3V 5V。按开关灯亮了,但是电流只有0.02A 。

网友:
DELL 14Z-5423 不开机已解决 没有解决

网友:
还没有写完呢

网友:
怎么删帖啊

网友:
先是下了个图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719-1-1.html  这个里面的98页正好有时序图,接下来按时序开始修机。。。开机亮灯0.02 KBC_PWRBTN#有跳变,KBC也发出PM_PWRBTN#给桥 然后南桥发出PM_SLP_S4# PM_SLP_S3#都有了 哦接着量。。 1D5V_S3和DDR_VREF_S3都出来,接下来5V_S0没有出来。我感觉是南桥坏了,HP V3000的AMD芯片组的就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我还是看看5V_S0是这么来的吧,它是通过u3601 5V_S5转换过来的 四角控制脚是一个15V_S5的电压 我一量没有 高兴啊、、追查来源,我在待机芯片51225旁边PD4104量到有15V电压,由此确定应该是断线了。在主板上又仔细看了一遍,还是没有看到哪里有明显腐蚀,哎 直接连线吧,,结果按开关0-0.12-0.57--0.84--1.03--0.90 亮机

网友(2017-06-20):
广达15VPCU 是个重灾区。。。。

网友:
哥啊,配点图呗,不然看着蒙圈啊

网友:
学习了 原来如此!

网友:
这个很不错 遇到一个差不多的故障的  是不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