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M324的桥供电偏低,只有0.6V,怎么修好?

楼主(2015-10-31):
盈通AN5战警版,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没时钟,请问应该怎么修好,CPU供电是出来了的
cpu
cpu供电

网友:
正相端 看下

网友:
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相比较,看下第三脚电压是否正常,再看下是否管子不良引起的

网友:
1.看是不是后集拉低2.调分压电阻,如果有用请加分

网友:
估计是负载拉低了

网友:
供电、条件正常的话,就是芯片不良,或者负载有问题

网友:
1.后面有短路,负载变大,导致电压低
2.芯片本身坏,
断线,量在路阻值

网友:
看後段有沒有異常把電壓拉低,晶片是否故障,打地阻看阻值有沒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