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3好用,无限制版

楼主(2015-10-31):
WDR5.3 无限制版

网友:
可以清最新版的AAKX????

网友:
楼主详细介绍一下无限制!

网友:
楼主简要介绍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初次接触硬盘维修,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中文的吗,真的无限制!

网友:
查了一下
WDR5.3是西数硬盘专修工具,它可显示寄存器状态,支持WD-L/WD-ROYL板,能进行硬盘软复位,可识别硬盘,查看或清除SMART,起转电机及直接复位,加载瞬时及永久覆盖,操作磁道、FLASH及模块。改变内存中的磁头位置,编辑列表,设置最高容量及目标容量。格式化硬盘/保留区,校验伺服系统及磁头。清除异常中断代码及软件错误数。重新构建P表及G表等。
据说可以修复物理坏道,和MHDD配合用一定不错

网友:
需要额外用工具吗

网友:
多射楼主的分享,原来软件这么小

网友:
我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版主最新贡献,支持。我就是能坚持。

网友:
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我是来弄下载分的!

网友:
楼主简单介绍一下无限制

网友:
这个版本带说明书吗。

网友:
有说明书最好了,要不就发个教程

网友:
加载不了1698以上的LD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