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主板有待机不触发,是否南桥芯片坏了?

楼主(2015-10-31):
IBM X61主板,待机芯片VCC3SW电压3.3V、VCPIN28电压25V、VCC3M电压3.3V、VCC5M电压5.1V,MPWRG电压3.3V且已经送达南桥芯片的RSMRST#,却未能发出-ICH_SLP_M信号,检查南桥晶振32K波型正常。根据以上信息,是否可以确认南桥芯片的问题?还会有其它的可能原因吗?

网友:
好像待机不只二个电压吧,X61很多不开机是有电压没出哦

网友:
后面的待机电压,包括1.8V、1.5V、1.05V之类的,都是需要M1_ON开启之后才会有的,当前的VCC5M、VCC3M都是小电流的电压。
现在的问题是南桥未发出电压开启信号 -ICH_SLP_M ,也就不会有M1_ON及后续电压了。

网友:
我也有个T400,,有侍机电压,触发不启动

网友:
南桥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NH82801HEM,它有什么工作条件呢?

网友:
难搞的机子呢

网友:
不触发查EC的工作条件,再查下南桥

网友A:
查下东芝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测下南桥的别的条件 条件没查完啊

网友:
南桥条件都查完,还不出信号就只能是它问题了

网友:
可能性很大  南桥的待机电压正常就能断定了

网友B:
这个机器大的BIOS刷刷

网友C:
BIOS也可以先刷下,先软后硬吧

网友:
参照触发时序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东芝芯片的工作条件

已经在楼主位将待机芯片(东芝芯片)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应该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大的BIOS刷刷

按时序,也远未到bios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也可以先刷下,先软后硬吧

别动不动就刷bios了,按时序,也远未到bios的。

网友D:
你把南桥的条件先测完色

网友:
一、DOCK_PWR20_F通过F8和D61产生VREGIN20
二、VREGIN20给待机芯片U69提供电压,并由其自身产生VCC3SW
三、若有VINT20则保护隔离正常,检查VCPIN28电压正常、VDD15电压正常,则可判定待机回路OK
四、当VCC3M和VCC5M输入U69的42和45PIN后,U69就产生MPWRG
五、南桥在收到MPWRG电压后输出-ICH_SLP_M LAN_WOL_EN和-PHY_PD_ICH
这里就发生问题了,南桥收到MPWRG电压后未输出-ICH_SLP_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南桥的条件先测完色
能否介绍详细点?
具体需要测量南桥的哪些条件?

网友:
你确实南桥工作条件都查完了? 查完了你就换吧

网友:
那应该是南桥,加焊南桥,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