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龙将D3 GF GT630花屏?

楼主(2015-10-31):
WIN7系统一看视频右下脚就弹显卡未响应已恢复屏幕闪几下就死机黑屏了 后来装了XP系统看会视频屏幕就开始花然后死机了。
win7

网友:
GPU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显卡也改换个好一点的了

网友:
应该不回事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加焊芯片

网友:
显存加焊下,

网友:
这卡,背面黄黄的,一看就是矿区刚下来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块,七彩虹,gt630 cf 黄金版-·1gd3 用着用着 也是会花。 不晓得是不是 gpu 通病 还没开始修了!

网友:
显卡,我们都是加焊下,不行就古德拜,除非是好显卡

网友:
各方面都清理一下,清理金手指上的氧化物,加焊芯片!

网友:
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问题,清理一下金手指,加焊GPU芯片,我一般都从这几个方面先查一下

网友:
估计是那个显存坏了,找个软件扫描下

网友:
我也有张显卡用一下就花屏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加焊芯片不行就报废了吧!

网友:
电容怎么样,什么货色的,整体做工用料怎么样,认真检查焊点

网友:
先查才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GPU虚汗了吧 加焊试一下

网友:
赞同大神说法,供电正常,就加焊,不行就拜拜喽,如果收得起钱就植株

网友:
洗洗显卡 不行就加焊呗

网友:
这个加焊下GPU就好了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及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