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A460-13 D7

楼主(2015-10-31):
自动触发掉电,到1V

直接换62882搞定!就这么简单,
图纸,没点位图

H54F EC.rar

H54F 南桥.rar

133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运气好,让你一下给弄好了

网友A:
意思是通病吗?另外掉电到1V是什么意思?哪里?

网友B:
优雅是不是杂牌机子哦,,好像没怎么见到

网友B:
62882是什么芯片,,,管理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通病吗?另外掉电到1V是什么意思?哪里?

跑马到1V,然后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62882是什么芯片,,,管理什么的

大哥!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
遇到飞天UI41S网卡感叹号,怎么解决

网友:
纯属巧合是不是楼主

网友:
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cpu供电芯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马到1V,然后掉电重启

电流上到1A吧?

网友:
电流到1a吧 ,优雅是神舟的机器 62882是cpu供电IC 这情况应该是纯属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雅是不是杂牌机子哦,,好像没怎么见到

优雅是神舟电脑子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