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5G41T-M LX V2循环跑DO 98 86

楼主(2015-10-31):
天气:阴风阵阵时间:某年某月某日
受害者:p5g41T-M LVX 2  1.02
毛病:循环跑DO 98 86
过程:1 检查主板外观 ,无掉件,无腐蚀,清理灰尘。
         2 由于可以通电没测对地组织,测电压,待机3.3,内存 1.2(这个板跑马到内存才会正常达到1.5),桥 1.1,总线 1.2,CPU 1.08.
         3 测时钟,发现敌情,时钟 若隐若现,再测 发现时钟电压不对,1.5-3.3来回跳变 打开点位   2脚正常. 1脚跳变,来自PG, 尼玛,不用说就是822,换掉,时钟已经正常,但是 跑马 D0 98 96现在才是 蛋疼的问题 。
     4 测复位,发现复位电压都正常,针脚复位1.96V 这板是正常的。测CPU复位也是正常的。
     5 刷BIOS 无用,测BIOS芯片条件 尼玛,,1脚不停的跳变,关键 示波器显示峰值不到3.3V  。把掉小12  测BIOS 一脚 电压2V 不对。 来自 330这个排阻。 排阻另一端进南桥的,这下蛋疼了 。。。。一万头草泥马奔驰而来。。。
换他妹的桥,老子不换,没那个心情。测南桥条件,电压正常,RTC电莫问题。示波器测32.768 波形是OK的,但是呢。。。。频率呢 28  43
就是不跳32   果断换掉,,完美的32.768频率出来了。。。 在看诊断卡 跑完了  然后 就 OK了
不要问我 为什么  不上波形图  我可以解释下吗 ?  一开始没想要发帖,
后来想想 还是来点分....好了不说了  看帖不加分,,,,诅咒你这一年天天亏 月月亏,年年亏,最后肾也亏....

网友:
.................你这诅咒也太狠了吧

网友:
一路跑线跑到rtc 。.一开始我还以为lz  要换排阻了    话说 换晶振 ..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好久没用波波了,现在都不会用了

网友:
看到你发地诅咒,果断加分,不然要背时

网友A:
没有波,没法验证。请问晶振出现这咱情况用万用表能确认吗?不想肾亏,给你加分。

网友:
看解释 是一个PG信号不正常和32.768频率不正常 楼主功夫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波,没法验证。请问晶振出现这咱情况用万用表能确认吗?不想肾亏,给你加分。

万用表 只能确认电压,没办法看是否起振,还有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 只能确认电压,没办法看是否起振,还有频率。。

一般晶振两脚压差正常就说明晶振起振了,但频率没波真说不清。

网友:
最后是晶振大问题

网友:
一块板坏的地方不少啊!

网友:
波形有了,频率不对。这个没示波器是没办法了。撸主是怎么想到晶振上面的

网友:
看完了且加分了~

网友:
我草这也行啊

网友:
华硕的真心不好修

网友:
822这么的不好用?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上次有个这样的板子就没有修好,下次有这样的故障试下

网友:
32.768KHZ是好的!频率呢 28  43
就是不跳32   果断换掉!如果楼主能上个示波器抓的图就好了!不理解这句话!
详细????

网友:
如果用万用表测晶振两脚电压,能不能测出来

网友:
话说一直没用示波器,也没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