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Compaq 320 进系统黑屏掉电修复

楼主(2015-10-31):
接一客户机,进系统时突然黑屏,然后电流啪嗒跳变到待机,开始以为机器长时间没保养,清灰,还是如此,更换内存,也是如此,哎,看来会不是显卡有问题?再仔细看了下,集显的,估计排除显卡问题了,这期间禁用了集显,还是如此,没辙,只能拆机了。。。

拆掉C壳一看,靠,这款机器居然也用的大电容做CPU滤波的,估计就这个问题了,打算更换掉,哎,还是先到【迅维】网看看,居然没有多少关于此款机器的维修案例,哎,还是先换掉看看,手头没有2R5901的NEC大电容,又懒得用6个330代替,再查查资料,有个朋友用OE907代用一款微型MSI机器似乎成功了,那我也来试试看,说干就干,嚓嚓嚓,更换好后试机,估计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本人菜鸟,这个没多少技术含量,只是作为这款机器的维修案例,供大家参考一下,请勿拍砖了、

网友:
hp的机子还没遇到这种好事,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遇到过这个换大电容的    拆开才发现这个是捡钱的

网友:
HP这几个机器也有??

网友:
见到大电容就拆 不确定故障点的情况

网友(2018-03-15):
见到就拆 拆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