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8系统装好后如何做局域网打印机共享设置

楼主(2015-10-31):
在WIN8系统装好后如何做局域网打印机共享设置

  目前较热门的操作系统其中有win8的存在,虽然不少人使用的仍是win7,但win7也将是今后的主流。win8如何共享打印机以及win8局域网打机印共享设置方法,其操作步骤与我们之间的win7或者xp系统区别也大差不差。接下来分享一下在系统按装后如何做局域网打印机共享设置  首先说说Win8如何开共享打印机:

  方法是:首先按Windows + X组合快捷键打开控制面板后选择“网络和Internet”;然后再选择“网络和共享中心”;再选择左侧的“更改高级共享设置”如下图:

  更改高级共享设置

  最后选择“启用文件和打印机共享”然后点击“保存修改”即可开启Win8共享打印机功能。

  启用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开启Win8打印共享功能之后,如果Win8电脑上安装有打印机,那么我们找到,在其上点击右键,然后选择“属性”之选勾选上“共享”即可,方法与之Windows XP系统共享打印机一样,详情可以阅读下:局域网打印机共享设置图文教程。

  1、打开“控制面板”,选择“查看设备和打印机”,参见下图

  2选择“高级打印机设置”,如下图:

  3、搜索已连接的可用的打印机,点击“我需要的打印机不在列表中”, "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4、选择“通过手动设置添加本地打印机或网络打印机”,点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

  5、选择“使用现有的端口”,选择默认是LPT1端口,点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

  6、选择打印机“厂商”和“打印机型号”,点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

  7、选择“替换当前的驱动程序”,点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

  8、输入“打印机名称”,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9、选择是否共享打印机,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10、点击“打印测试页”按钮,打印测试安装打印驱动是否正常,点击“完成”按钮,如下图:

网友A:
非常不错,收藏了,很少用WIN8系统,说真的,WIN7比那个好用些

网友:
不久就会使用的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收藏了,很少用WIN8系统,说真的,WIN7比那个好用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4508-1-1.html   win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