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维修

楼主(2015-10-31):
   客户拿来联想E440机器过来说不开机   拔下电池  插上可调 我去打断  问客户有没进水 摔什么的  客户说没有 报价同意拆机 烧鸡 发现一贴片电容短路 换了 测试亮机  装好测试两次没问题  因为是单位的电脑 硬盘单位提前拆出来了  因为清CMOS了嘛  跟客户将接上硬盘如果蓝屏怎么改硬盘模式  演示了一遍 F10保存 机器重启 *脏话* 又出新故障了  卡LOGO不动了  因为是设置BIOS坏的嘛 所以先刷BIOS  先刷了南桥的8M的BIOS 不管用 而且开机显屏奇慢   后又刷了回来   又刷EC的BIOS  测试OK了  传上BIOS给大家  希望能给大家帮助

联想E440 BIOS ok.rar

网友A:
楼主修到两个问题了?

网友B:
机器是大短   bios是怎么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到两个问题了?

嗯  刚修好没事  设置了下时间保存重启就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大短   bios是怎么坏的?

不知道 就设置了下时间保存重启 BIOS就坏了  我发这个帖子重点是说EC   bios坏了 也会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