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不触发-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5-10-31):
GA-B75M-D3V不触发,强制启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人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图纸是有了,但是主板上面编注的地方实在是太少,没办法,盲人摸象啊。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问题找到了。在这里,有相同问题的请往这里看:

补充内容 (2015-11-1 09:59):
主板修好了,后来客户说主板温度过高,达到了96度,不知道是那里问题啊,有谁知道传递主板温度的电路是哪里?????

网友:
电阻是多大呢

网友:
是拉低绿线的管子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接什么信号的呀

网友A:
GIGABYTE作为一线品牌,现在做的板怎么连丝印都没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触发之前的条件没满足

网友:
没谁 了   维修 还是要细心那

网友:
这个问题飞线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一线牌子的都没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GIGABYTE作为一线品牌,现在做的板怎么连丝印都没了。

明显给维修界提高难度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多了

网友:
是不是5V没有出来,强开行不呀

网友:
没有点位图只有瞎摸了

网友:
既然不触发,又有图纸,沿着开机排针应该能找到这个地方。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什么信号?

网友:
沒有圖紙真難判斷那顆電阻是多大的~殘念~

网友:
看来以后技嘉也必须要有点位图才能修了。

网友:
这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跟开机电路什么关系

网友:
主板沒印編號,也沒點位圖,這個修起來會累死人了

网友:
一样的主板IC数目不一样多,无语。。。

网友:
查一下看是什么信号的控制管

网友:
看来以后维修越来越困难了,现在的厂商都不印丝印,如果有点位图还好点。

网友:
你需要找个图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IGABYTE作为一线品牌,现在做的板怎么连丝印都没了。

少一个丝印   可以多赚很多钱!

网友:
应该是热敏电阻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少一个丝印   可以多赚很多钱!

少丝印与多赚钱,该如何理解

网友:
下次遇到秒杀

网友:
早该跟客户说换版咯

网友:
技嘉 温控信号查PROCHOT#和THERMTR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丝印与多赚钱,该如何理解

少丝印  减少成本    厂家赚钱!

网友:
温度过高可看下CPU风扇是否跟主板匹配  或者是你风扇没压到CPU也会这样

网友:
电阻是多大的呢!~??呜呼

网友:
温度高可不行哦,现在的主板保护电路也做得好

网友(2015-11-30):
这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现在的技嘉和华硕、V星都没标注了。。。。没点位和图纸难啊!LZ说的96度是指桥还是CPU?现在的桥的确很烫手

网友:
管子接的什么信号?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啊,楼主下次把信号说一下 可以给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主板小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电路有短路,可以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拉低

网友:
看看io的开机信号

网友:
现在主板省料省钱太省

网友:
技嘉的板子越来越不好修了  诊断卡插槽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是什么信号?绿线吗?

网友:
修主板就是3板斧

网友:
GA  H61还没修过 你这帖子 值得学习收藏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是怎么找个这个故障点的?

网友:
这个主板还有其它的故障点,我这里没有主板了,没办法发给大家

网友:
如果碰到掉电问题,仔细看看IO旁边的电路,可能有新发现

网友:
楼主这个电阻是多大的,找多大的代换,我测到一个

网友:
我有三块也是一样。高手在那。

网友:
这个是开机的哪个信号呢

网友:
那个管子是什么来的,.我的也是不触发,我换了也不见行呢?

网友:
找io有个温控反馈脚  具体叫什么我也忘记了   两个电阻分压来的   看看分压电阻正常不

网友:
我用100K的代换可以开机。不知道实际大小。

网友:
怎么找到的

网友C:
好像这贴子很早就发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这贴子很早就发过了

你找给我看看,我还没看见过了

网友:
现在的主板是越来越不好修了基本上我都是刷bios 焊南北桥 不行就算了 在跑线路都不够我们这修主板的那个钱啊修一个主板才十块二十的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很好,很有用。谢谢

网友(2016-01-04):
我这里有两台,原来是机箱USB短路了

网友D:
楼主啊  你这板子有待机没

网友:
那你摸摸CPU温度有没有那么高啊

网友:
还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你是怎么发现的。他跟温度检测有关吗。

网友:
温度过高,达到了96度,要看是真高还是假高,如果是真的高那换CPU试,如果只是温度检测高而CPU的实际温度并不是高的话,要查温控检测电路,这个检测一般是接IO上的

网友:
下次遇到就是福利了

网友:
思路都不说还发帖子   拉翔拉半截啊  请告知思路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技嘉b75,主板进过不明液体,前置usb插针那里的铜箔发黑,故障自动重启,能不能支个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  你这板子有待机没

这个主板,不触发开机的问题,就是待机信号低,才造成不开机的故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正常的开机使用了,这个信号连接了IO和桥的

网友:
CPU温度高  有刷了BIOS了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啊,我有一块GA-B75-D3V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主板基本上没有丝印了.其他品牌也开始模仿 无丝印 环保

网友:
主板什么问题修这里

网友(2016-02-07):
现在的技嘉板连丝印都没了,真是累

网友(2016-04-30):
触发之前的条件没满足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分享的很好,赞一个,现在技嘉也学没丝印了,以后维修更加困难了,点位图啊点位图

网友:
细心细心在细心

网友:
我有一张板的情况你楼主差不多,受教受教

网友:
型号换对,不然能用也温度高

网友:
有点位图就会好修多了

网友:
我有5块板子和楼主的问题一样,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