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X2235wm-4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楼主(2015-10-31):
再上优派液晶显示器图纸:优派VX2235wm-4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上图:自行选择下载

网友:
不知型号最后一位数字代表什么?

网友A:
楼主发了 优派VX2235wm-1 和 优派VX2235wm-4
怎么没发 优派VX2235wm-2 与 优派VX2235wm-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了 优派VX2235wm-1 和 优派VX2235wm-4
怎么没发 优派VX2235wm-2 与 优派VX2235wm-3?

谢谢这位兄弟关注 有时间慢慢都会提供上来的  谢谢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