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1T-LM不跑码

楼主(2015-10-31):
送修一个联想启天M6900,发现CPU风扇坏,更换后通电测试无显示,不跑码,检测主板外观无明显外伤,测量各个供电正常,检测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正常,焊SB,焊接上电,正常。如有遇到类似现象的,可做参考
cpu
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所有条件都满足,直接焊桥

网友:
桥问题在故障检修方面占一部分

网友:
南桥虚焊了是吧

网友:
刷BIOS 旱桥

网友:
是不是精英代工的? 条件满足还是不跑先刷BIOS后干桥

网友:
这个维修节奏还是很快的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块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块,加焊正常

网友:
G31T风扇底座受潮的时候很容易有水,导致断线,楼主仔细看下

网友:
这个南桥应该是早期GM的,很容易坏的

网友:
有一块G41T的,我也试试

网友:
GB南桥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