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3X PRO换了整个屏总成后,触摸不能用了。

楼主(2015-10-31):
客户的机子,以前是外屏碎了,但触摸还能用……换上新屏后,试机时还能用。装上去就不能用了……屏换了三块。都一样……。求助

网友:
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
没有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
查下触摸芯片

网友:
没有图纸,哪个是啊……。

网友:
回各位老板了,我的手机已经解决了。。是那个内联座坏了。。换了二次才换好,第一次温度太高,座子直接搞坏。第二次温度调到275度左右座子没有坏,但是没有焊好。。。参考图纸才搞定。。

网友:
小心操作!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好厉害,赞一个

网友(2015-12-09):
那个屏型号对不上,我的也是换总程不成功,售后的价又太高就没换

网友:
哎呀~~怎么换个总成还要整到座子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