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X2235wm-1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楼主(2015-10-31):
再上优派图纸:优派VX2235wm-1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上图:自行选择下载:

网友A:
我没搞明白,这手册都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搞明白,这手册都有什么作用

我只能说一句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查图纸用啊

网友:
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里有线路图纸的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一句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查图纸用啊

不是,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手册,我以为手册就是说明书,

网友:
虽然用不上但还是收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