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HP的笔记本。换屏后有一小条不显示

楼主(2015-10-31):
看下图。换了好多驱动也不行。那位兄弟能解决这种问题。说一下。图片上传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图在哪里呢

网友A:
看不到图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你问下卖你屏的商家看看是不是需要把屏的rom刷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你问下卖你屏的商家看看是不是需要把屏的rom刷一下 ?

我买的二手屏。我这没有屏码程序。不知那位兄弟有屏程序。分享一下啊。我这个屏是13。3的。

网友B:
楼主你肯定是在X宝上定的屏,对吧?

网友:
在换张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肯定是在X宝上定的屏,对吧?

嗯,上网上查了,说是屏码不对,刷一个就行,但是没有屏码程序。兄弟有吗?

网友:
有故障就去卖家那里换一个屏啊,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