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d11L 隔离保护不过

楼主(2015-10-31):
   插可调电源无待机发现隔离保护不过  如图求PQ222导通条件   PQ222 第1脚和第3脚都是19V 第4脚无输出
这个是P沟道的 1脚应该为低电压才可以导通  测PQ222第4脚对地阻值为1无穷大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A:
1是1欧姆还是什么啊,是1欧姆的话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B:
首先第4脚VA对地阻值肯定不对,太低了

网友C:
你1是无穷大还是短路

网友:
淘宝 YC_青哥  他专业维修SONY,可以发给他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1欧姆还是什么啊,是1欧姆的话肯定是短路了。

是1不是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1是无穷大还是短路

是无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第4脚VA对地阻值肯定不对,太低了

阻值1为无穷大的

网友D:
后面有短路的    烧一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有短路的    烧一烧

有短路的话 阻值应该很小才对呀?

网友:
看那个管子是谁控制导通的,应该是6V左右电压吧

网友:
PQ222 第1脚和第3脚都是19V肯定不能导通了。应检测PR300、PR443电阻是否正常。PQ226B是否导通了。

网友E:
你这个图片里面PQ222要导通,条件是:—VAOFF不能为低电平,DC/—C 不能为高电平。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反正还是先看看主板的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抗有没有不对的吧,说不定是电路保护了,所以拒绝输出公共点电压。

网友:
4脚不就是公共点吗,无穷大是正常的
1脚19V不正常,正常电压应为pr300和pr443电阻分压后9.5V,
现在1脚19V可能是PQ2668导通了,测PQ2668  2脚应18V多,
如果不是接着查下面两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图片里面PQ222要导通,条件是:—VAOFF不能为低电平,DC/—C 不能为高电平。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反 ...

谢谢  查过了 -VAOFF 来自PQ269的第3脚  可是装上主板COMS电池 PQ269的 第1和第2脚就直接导通对地了
DC/-C 好像到EC第82脚了

网友:
查一下VAOFF、DC/C。

网友:
Rngon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查工作条件吧,楼上已经说了那两个条件。

网友:
pq222第一腳電壓不對

网友:
SONY的保护隔离不好修 比较蛋疼  没短路 还是重点查查G级的条件吧

网友:
   后级有短。。保护了。 你烧鸡试试。。。。

网友:
4脚无穷大,那就是有断线呀,看一下

网友F:
前两天就修到索尼的这个公共点没电压,拿掉pq266保隔就过了

网友F:
再补充一点,楼主你测的是pq222第四脚对地阻值只有1说明公共点短路,拿掉那个复合管pq266,保隔过了会大电流,你公共点大短路,先修短路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补充一点,楼主你测的是pq222第四脚对地阻值只有1说明公共点短路,拿掉那个复合管pq266,保隔过了会大电 ...

对地1是无穷大

网友:
无穷大就拿掉那个复合管,就通了啊

网友:
楼主查查这个信号-UL_IN

网友:
后级短路了引起待机芯片保护了

网友:
直接烧鸡烧出来,负载短路了

网友:
首先两个分压阻要是好的 ,其次PQ266A/B必须截止。测PQ266A/B截止条件是否满足就行了

网友G:
干掉PQ266A即可正常,你试下

网友:
dc/c为高电平了吧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的控制信号,VAOFF、DC/C,PQ222要想到导通,得让PR300、PR443形成分压才行,就围绕这个修呗

网友:
估计是充电芯片坏了,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图片里面PQ222要导通,条件是:—VAOFF不能为低电平,DC/—C 不能为高电平。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反 ...

不装CMOS电池可以过保护隔离吗?或短接一下PG13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保护了,后级可以有问题哦。
DC/—C 这信号到EC是正常的。这个信号 的高低要EC检测当前电源状态来决定(应该是这样)

网友:
直接短接PQ222先看下能不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干掉PQ266A即可正常,你试下

拿掉PQ266 可以导通 但是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两天就修到索尼的这个公共点没电压,拿掉pq266保隔就过了

拿掉了保护隔离试过了 但是开不了机

网友:
查看下  PQ266A导通条件   PQ266A导通了  保护隔离才能通

网友:
可以说一下版号吗?我弄个图纸看看

网友:
请问版号是:  DAOHK6MB6GO MBX-268 REV:G  是吗???在的时候回复一下

网友:
图纸已经找到了和你的一样的,不用回复了

网友H:
看一下这个懂不懂,,这个看懂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不好修哦!!!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一次,查了半天没有查出问题,最后把PU111拆掉强行拉低让PU112出高电平,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一下这个懂不懂,,这个看懂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谢了 哥们真好 我试过了 -VAOFF信号不是PQ269拉低的  我把PQ269拆掉还是一样没电压  应该是PQ270的拉低的  但是拆掉PQ270之后 -VAOFF电压好像6.5V 还是太低了 这个修的我好郁闷 也不会修

网友:
楼主应该查一下那两个信号,第一个不能为低,下面要是低电平才对

网友:
PQ222导通有两条线路。一、PR300+PR443到地的分压供电,如果PR443开路,就可以让PQ222的1脚19V.   二、PQ226A到PQ226B 再到地 这条线路 也可以让PQ222的1脚19V

网友:
1是无穷大,这里没有短路,你更应该测电压

网友:
万用表的1都不知道,还修板呀,晕死了

网友:
你觉得控制极和输入极电压相等正常吗?你也知道是低电平导通,那么控制极是不是应该比输入极小至少5V才对呢,14V以下才是低电平,PQ222才能导通,现在你要查控制极电路为什么没有把控制极拉低成14V以下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