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发热一段时间才显示

楼主(2015-10-31):
型号:V460 独显 HM55 COU:i3-330  待机正常 开机上电0.69-1.32就不动了  通电十分钟左右主板热起来了 ,断电在开机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关了再开都可以正常关机了. CPU 内存 BIOS都已经换了测试过 还是一样  主板没有明显腐蚀的地方 铁管子也不烫。我测试了主板发热前后的电压都一样,没有那个电压偏高或低(有可能我没有测到)  还有就是他的集显电压一直有0.87     我有一台B460的好主板,我测了开机那一瞬间有电压,不会一直有的 也不知道正常不..

补充内容 (2015-11-1 16:56):
不装内存也有0.87的集显电压  电流也跑到1.32不动  各位大神有说显卡  有说南桥 只能一个个试了   另外机器我也单独加热一块地方在试也不行 。

补充内容 (2015-11-5 10:56):
现在更换了HM55 测试了一天没有出问题,在过俩天看稳定不.

网友A:
EC刷过没有,有可能是EC的问题。

网友B:
我估计显卡的某个焊点有虚焊,加焊试试。我维修的一块东芝板子也有类似现象。

网友C:
焊下显卡  还有  是不是 那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刷过没有,有可能是EC的问题。

刷过 调到B460上面很快的  反调上去也要等热起来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显卡的某个焊点有虚焊,加焊试试。我维修的一块东芝板子也有类似现象。

显卡加焊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下显卡  还有  是不是 那个通病

那个通病

网友E:
提醒你,cpu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醒你,cpu那一块

我换过供电芯片

网友:
系统供电 芯片那里    就是51125旁边

网友:
先换CPU试试吧,再不行查一下各时钟信号有无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显卡加焊了 还是一样

这种故障一时不容易查到,能不能用热风枪把怀疑的元件逐个吹一遍,在观察上电电流是否有变化。

网友:
应是部分电路上的电容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桥,V460 HM55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F:
这个机就51125周边容易腐蚀   还就是CPU的供电管  铁壳的

网友G:
显卡坏了,我有个是冷机子能显示,热机不显示,换显卡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一时不容易查到,能不能用热风枪把怀疑的元件逐个吹一遍,在观察上电电流是否有变化。

那个我试过   一个个都加热过。不过没有用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坏了,我有个是冷机子能显示,热机不显示,换显卡解决

我的是热机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就51125周边容易腐蚀   还就是CPU的供电管  铁壳的

恩  目测没有腐蚀  铁管温度也正常且电压冷机热机都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我试过   一个个都加热过。不过没有用还是一样..

看了你的描述,电流上电到0.69-1.32就不动了,可以理解我上电正常(如果缺电的话,应该会掉电自动重启),按照时序来检查,看是哪个信号没有输出,影响到下一步。

网友:
铁mos坏了吗??

网友:
要不换个cpu看看

网友:
板子热了 才能开机,我也遇到过,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H:
哪里有电容漏电吧

网友I:
集显要过内存才有好像

网友:
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铁皮管的事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哟~!

网友:
东芝有一个通病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集显要过内存才有好像

一直都有0.87  不装内存也有0.87   电流还是跑到1.32.

网友:
不知道 但是热一会又能显示

网友: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先换CPU试,

网友:
我认为 是 显卡坏了

网友J:
桥 显卡  因为温度高了  不行 先加焊看看

网友K:
是不是芯片没焊好 短路到集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里有电容漏电吧

现在 换南桥暂时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芯片没焊好 短路到集显电压

现在换南桥在测试  用就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桥 显卡  因为温度高了  不行 先加焊看看

现在换南桥在测试  用就几天了

网友:
以前修过 也是换了PCH

网友:
那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B460南桥都成了通病

网友:
多数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既然楼主换了南桥 那就等楼主的结果了 反正B460系列的 铁壳 南桥 bios 都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本来先加下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