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260无线打不开,有硬件,能打上驱动

楼主(2015-10-31):
联想U260无线打不开,有硬件,能打上驱动,桌面WiFi图标上有个×   显示连接可用,就是打不开,WiFi开关已经开了的。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  要装电源管理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联想通病  开机进BIOS 恢复默认 保存 重启进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或者去联想官网下载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
一般懒得弄的话,直接断掉第20脚嘛

网友:
可能是无线坏掉了   换一个  或者强制开启

网友:
还原BIOS看下

网友:
装电源管理  联想的机子都这样

网友:
进bios恢复下看看  不行的话换个无线排除下

网友:
下个电源管理,再FN+F5打开无线就行了

网友:
强制开启试一下,一般都会好

网友:
LENOVO如果打不开无线,首先bios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下,不行就把WIFI 22脚挑了或用胶纸贴好就可以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飞根线搞定2脚到20脚,无线网卡的哈

网友:
你的无线有几条天线?如果一条请插入主线接口

网友:
恢复BIOS出厂,装电源管理,换系统

网友:
恢复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热键关闭了吧,fn加热键打开即可

网友:
还原BIOS    键盘上是不是有开关。

网友:
应该是系统电源管理驱动没有安装,或者是开关打不开,楼主去查查吧

网友:
推荐你重做一下系统 恩 没错 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