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ATX电源接口

楼主(2015-10-31):
今天上网找些资料,看到电源接口,发现有些地方看不懂了,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图片上的接口定义的顺序有没有错?怎么跟我去别的地方看到的不一样呢。我记得绿线的位置一般是14 或者是16吧,看这个图怎么是4呢?  附上链接地址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925/15/327683_56269792.shtml  求解答

网友A:
左边那个图片没错,针脚数标识错了。图片应该是电源接头的公口,主板上的母口就是14或者16脚。

网友:
给你发个插座定义!

网友:
随便找个主板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最上面的4针左右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个图片没错,针脚数标识错了。图片应该是电源接头的公口,主板上的母口就是14或者16脚。

我就是觉得针脚的标识是不是错了,看左边的图算下绿色信号线标识就为4号了,正常的话绿色信号线应该是标识为14或者16才对啊。不管怎么样电源上面绿色的线只有一根

网友:
按照上面左边的图来算,绿线标识就是4了,这不对啊

网友:
修主板还是电源?

网友:
拿主板和电源一块对比就能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