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大神帮忙啊 联想LM200WD3液晶花屏

楼主(2015-10-31):
求大神帮忙啊 联想LM200WD3液晶花屏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有个三极管右边腿有电压25V 左侧2个腿都没有电压,正常是这样吗

网友:
那个三极管是在屏板上

网友:
求大神帮小弟一把

网友:
你还是拿到修电脑的地方去处理吧。自己不会到时搞出大问题

网友A:
没有图片看着太抽象,求上图片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看着太抽象,求上图片哈

这个图上的三极管

网友C:
花屏原因也很多,怎么能乱搞?拿店里吧,或者上图让大神看看,是怎么个花法,看能不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屏原因也很多,怎么能乱搞?拿店里吧,或者上图让大神看看,是怎么个花法,看能不能修了

就是这样啊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应该先检查一下信号线,这么红应该不会是灯管,屏电路先别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应该先检查一下信号线,这么红应该不会是灯管,屏电路先别动

弄了,插拔线了都不行,不插信号线也是泛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了,插拔线了都不行,不插信号线也是泛红啊

不插屏线 白屏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按键板上,屏幕色彩能调吗,查一下VGA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上的三极管

你是说D3吗?应是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D3吗?应是二极管。

是D3,呵呵右侧有25V的电压,左侧两个脚没有电压,不知道坏没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D3,呵呵右侧有25V的电压,左侧两个脚没有电压,不知道坏没坏

很明显左侧两个脚是连在一起的,可用表在线粗测一下啊,实在不行拆下测量更准确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左侧两个脚是连在一起的,可用表在线粗测一下啊,实在不行拆下测量更准确些。

左侧两个脚没有连一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侧两个脚没有连一起啊

是吗?图片不清楚啊!如果怀疑它坏了就拆下来测量吧!

网友:
一般都是换整个,没当独修过

网友:
有没有点屏的点下啊! 修到驱动板坏的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点过屏吗?看你这图貌似是屏线的问题那样

网友E:
这是三星的屏吧,三星的闪屏没得救的
nsgpp
联想的显示器 2063wa LG的屏幕LM200WD3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三星的屏吧,三星的闪屏没得救的
联想的显示器 2063wa LG的屏幕LM200W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