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46 板号是LA-3961P 待机0.06A

楼主(2015-10-31):
公共点只有2.7V,求大神解决
板号
联想

网友:
待机0.06A,公共点只有2.7V。说明有短路的,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看电流不是公共点大短。

网友:
保隔电路知道怎么测不?呵呵

网友:
就是后面短路保护了,认真找下公共点哪里短路了

网友:
断开公共点,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