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31集成待机0.0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0-31):
接电源待机0.01,19V有,3V 5V无,待机芯片815LN,24脚芯片,先说一下此芯片工作原理,先上图看下定义,

1脚6脚开启控制信号(这里重点讲一下有的板子1脚是4.9V有的板子是3V,这块板子是3V,修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电压低了2V随便去改,不然直接烧芯片),2脚19V输入点,5脚跟16脚VDD 5V电压必须有,3脚VR基准电压2.7V左右,不要纠结于2.75V,主板无短路现象,刚开始修的时候以为1脚3V低了,结果从5脚二极管搭个限流小二极管跟10K电阻上去强行拉5V试试,结果直接烧了815,还好手上有个再换上待机依旧0.01,

测开机按键9V-8.5V不停跳,说明一下此机器进过2次水,第一次进水烧了桥换桥解决,第二次再次进水就拿过来了就是现在的故障,很明显主板内层肯定有开路或者轻度短路,因为修815LN待机芯片主板修的太多,直接测2脚19V连接点,此处绕圈子连个电阻,接2脚这端19V,另一端9V,怪了,怎么是9V,但是这一端也不可能会是19V的,那么是多少V?测了下9V这一端对地阻值540左右不正常,正常起码1200以上,直接移开19V这短,接电待机0.02,5V出了,3V没出,再测开机键电压9.5V不跳了,大家都知道这机器开机键这里肯定不是9.5V的,要么16V或者19V,这里不管他,进水机器只要顺利亮机稳定就可,不要纠结为什么,大家不要问我为什么。按开机键电流上去了,7秒以后电流到1.2机器亮了,再测3V电感电压只有2.7V低了,不管它,机器简单装机来回开机关机测试20次左右稳定装机,不要多想,机器亮就行截图不是很清晰,大家应该能看得到那个移开的电阻,主板电阻标示那块中间那个R186

网友:
七喜的,忘记写名字了

网友:
2.7真的能行吗?我感觉不大可能

网友:
但愿这机器能用得住!进水机确实麻烦。

网友A:
从图上看不到这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不到这电阻啊?

左边找Q24就在Q24旁边

网友:
3V 5V无电压啊,非常不错的分享

网友:
进水机有故障还是最好查下最根本的病原 防止返修

实在不好查 测试稳定 也可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这样,麻烦常出现不稳定

网友:
这水进得有水平,楼主修得也有水平,值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