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

楼主(2015-10-31):
待机0.001 按开机键能触发到0.265 桥,显卡,内存供电正常,无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 RT8885A VCC 5V正常 EN 3.3V正常 VCORE_PVCC1和2正常5V 求解。是哪出问题

网友:
确定是没出CPU供电吗? 还是集显供电? X550C 修过都是开机到1.1A电流卡主 或者没待机的

网友:
确定是CPU没有供电

网友:
刚开始,有很少时候可以启动

网友:
最好刷BIOS试下,我和你的差不多刷好过

网友:
BIOS也刷了也不行,找个华硕的图纸也找不着难

网友:
管理芯片 RT8885A我外围工作条件无异常,就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