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有时显示,有时0.9动一下0.95不动维修

楼主(2015-10-31):
同行接机装系统,一半掉电了,就不显示了。更换图上排阻,好了。dgpu_pwr_en#不良引起的,希望能帮到大家,不要总是以为板载内存坏。

网友A:
能讲讲为什么直接找这个排阻解决问题的吗!

网友:
ASUS的机器有这么多的排阻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讲讲为什么直接找这个排阻解决问题的吗!

同意  讲讲思路

网友:
此排阻是做什么?

网友:
是作上拉信号用吗?

网友:
r n2404损坏

网友:
dgpu_pwr_en#不良引起的,不是已经说明了吗

网友B:
DGPU_PWR_EN,这是开启集显供电的吗?

网友:
楼主,dgpu_pwr_en#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找到原因的

网友:
怎么查出来的。。。请指教一二  这个信号是外置显卡的开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GPU_PWR_EN,这是开启集显供电的吗?

独显供电的开启

网友:
华硕排阻就是爱坏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宝贵资料  我都市屏蔽内存的

网友:
就是说独显不过,内存也不过了

网友:
你说的是RN2404吗

网友:
还没有遇到,先收藏

网友:
这里楼主都能查到,真是太牛逼了,谢谢分享。

网友:
好像现在的华硕老出这种现象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