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请大师帮忙创维电视32S12hr屏一闪一闪的是什么病?

楼主(2015-10-31):
创维电视32S12hr屏一闪一闪的,刚开机的时候还好,点亮不到半分钟就开始一闪一闪的,声音还正常,请高手帮忙,图明天上吧,今天晚了照的效果不好

补充内容 (2015-11-1 18:13):
我是第一次修电视,分不出来是屏闪还是灯闪啊,请大师指点

补充内容 (2015-11-3 19:10):
拔掉主板上屏线.不闪了,背光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坏了?刚开机没事点上一会就开始闪了

网友:
是灯闪还是屏闪??

网友A:
前些天修好了一个屏闪的故障。

网友:
背光闪吧!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高压不稳吧

网友:
看灯光,高压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修好了一个屏闪的故障。

啥故障

网友:
主要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修好了一个屏闪的故障。

背光闪的问题

网友B:
拔掉主板上屏线再试,就知道是屏闪还是背光闪了。

网友:
电压不稳定了,5v电压应该是跳变地,你量下看

网友:
高壓和燈管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主板上屏线再试,就知道是屏闪还是背光闪了。

拔掉主板上屏线.不闪了,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坏了?刚开机没事点上一会就开始闪了

网友:
拔掉主板上屏线,试机很久也不闪,显然故障不在背光,是屏体闪。查屏供电12V,屏上各组升压电路等。

网友:
逻辑板上的供电和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