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请高手看一下这样的屏还能修吗

楼主(2015-10-31):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个三星的显示器,说是摔了一下,通电后屏幕右边不显示了,还有很多竖条。是屏坏了还是逻辑板的问题?
三星

网友:
很简单呀,只给显示器单独通电,还是一样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维修不了了,若是有价值的话,更换一块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上电路到屏的排线被摔脱焊了,不过那个要专门的机器热压到屏上,一般维修点没有这个维修能力。直接换屏吧

网友:
必须的,修不了了

网友:
这个应是屏被摔坏了。

网友:
屏,没价值了!

网友:
果断,换新。屏挂了

网友:
要有专用设备,否则没修了。

网友:
这个还修啥,放弃吧

网友:
没得就了,手工修不了的

网友:
专门的机器很贵的,换屏也划不来,报废处理。

网友:
报废吧!摔了的都是硬伤,不会是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你的屏废啦!

网友:
摔坏了啊 竖纹的差不多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多条纹啊,这种没得修了,还是换个吧

网友:
屏坏了,不值的修了

网友:
屏挂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排主坏了,, 用烙铁试试把

网友:
都说了,修不了,就是修不了。

网友:
这种修补了,换屏

网友:
这样没的可能了, 三星的?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