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22开机不显

楼主(2015-10-31):
版号:EA40-KB  MB 12247

电流到0.4多  各个电感都有电  发现apu—digon  和PLT_RST#  这2个信号  来回跳变

apu—digon这个是cpu发出的   是不是cpu坏了?

我是新手希望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那就先查PLT_RST,这个有问题呀,是它跳变引起了DIGON的跳变的呀,是不是哪个没有复到位引起重复发复位呀,先看一下接口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查PLT_RST,这个有问题呀,是它跳变引起了DIGON的跳变的呀,是不是哪个没有复到位引起重复发复位呀, ...

d401我拆过试了   这2个还是都跳变

网友B:
如果是AMD单CPU芯片组,这个电流极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MD单CPU芯片组,这个电流极有可能是CPU坏了。

是的  就一个cpu   没有单独的桥

网友D:
先把这东东拿下,再测应该就不会了,复位应该只是受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一个cpu   没有单独的桥

A4 的CPU吗,如果是建议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把这东东拿下,再测应该就不会了,复位应该只是受控。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拿掉好了   是不是只能换cpu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4 的CPU吗,如果是建议换桥,

谢谢你的回复   您的意思是换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拿掉好了   是不是只能换cpu了

应该和CPU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和CPU没有关系,

谢谢您,但就cpu发出apu-digon   就只连到了我截的图  还有什么能引起跳变呢?您留下邮箱我给您发下图纸帮忙看下好吗?

网友E:
apu—digon是开启屏供电的,如果U401正常又是四合一的话应考虑CPU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   您的意思是换cpu?

之前修过好几台G505 这个电流就是A4 APU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pu—digon是开启屏供电的,如果U401正常又是四合一的话应考虑CPU了。

谢谢您,U401板子上没装啊   直接连到屏供电   所以屏一灰一灭的有点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U401板子上没装啊   直接连到屏供电   所以屏一灰一灭的有点反应

U401在电路中是起着推动级的作用,如果没装恐怕也不可能apu—digon直接驱动屏供电的,因为带不了负载,你仔细查查有没有上拉电阻等提升驱动能力的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过好几台G505 这个电流就是A4 APU坏。

谢谢您    只能更换吗?加焊下行不行呢   板子太薄不敢试 ,我怕把板子弄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    只能更换吗?加焊下行不行呢   板子太薄不敢试 ,我怕把板子弄变形了

这种芯片空焊的可能性小,基本上都要更换。你可以再查查其他条件,我只是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U401在电路中是起着推动级的作用,如果没装恐怕也不可能apu—digon直接驱动屏供电的,因为带不了负载,你 ...

谢谢    apu-digon只是变成了屏供电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apu-digon只是变成了屏供电的开启

实物中 apu-digon信号直接到屏供电开启?没有上拉电阻?检查R5209和C5210了吗,还有U5201?若上述全正常,你不妨加个上拉电阻到3.3V看看,也许会起死回生。

网友F:
不是CPU坏了,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我换了CPU还是一样的,现象没有任何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CPU坏了,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我换了CPU还是一样的,现象没有任何改变

谢谢了    电脑客户早拿走了   没修。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是不是在反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