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一下芯片植球的时候用哪种规格的锡球 多少大 ...
谁能告诉我一下芯片植球的时候用哪种规格的锡球 多少大小的。

楼主(2015-10-31):
谁能告诉我一下芯片植球的时候用哪种规格的锡球 多少大小的。我现在在替一片单桥的PCH芯片植球 都不知道用哪个大小的。
芯片

网友:
钢网上不是有标吗?

网友:
同楼上,钢网上标示的有啊。注意看一下。

网友:
这个根据钢网配,

网友:
PCH一般0.35的,用0.3的也可以。

网友:
钢网到手就知道了

网友:
选择适合大小的特别重要!网上能下得去的又不能太小。

网友:
没钢网的话直接手推啊淘宝看下直接手推完蛋

网友:
钢网上不是有写吗

网友:
这种事情还用问嘛,难道楼主想手工点球上去

网友:
pch一般用的都是0.35的,钢网都有编号。

网友:
无所谓,相差不远就行了,0。7的我用0。5的还不能做亮么

网友:
0.35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建议你买个钢网哦,便宜省事,经济实惠,用手堆多浪费时间

网友:
没弄过,是要买回来钢网还是拆PCHBGA芯片时确定呢、

网友:
钢网 风枪 置球 , 一气合成 楼主买钢网吧 手摆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0.4 以下的

网友:
看钢网吧,一般来说笔记本都是0.5的,,,还有0.3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问一下你的师傅

网友:
0.35 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