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短路,如何判断是保护隔离那边短路,还是 其他的供电短路??

楼主(2015-10-31):
公共点短路,如何判断是保护隔离那边短路,还是 其他的供电短路??
最近修公共点短路,怎么也找不到,是哪里的电容短路,,,师傅说不一定是电容,也可能是保护隔离那边的问题

保护隔离那边短路的话怎么排查,是不是电源接口那边吗??

网友A:
通过测量二极体值来判断,万用表二极管档位。

网友:
确定上管不穿的话就烧呗

网友:
采用分段检测法呀,想办法切断保护隔离后级,若还短路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了。

网友B:
主要要心细,实在不行加电烧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测量二极体值来判断,万用表二极管档位。

这种怎么测呢,请问

网友:
请问从什么地方切断测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要心细,实在不行加电烧机啊

烧的话,有风险,,,如果可以测出来,不是更好吗,,,如果是接口短路,好像也是烧不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烧的话,有风险,,,如果可以测出来,不是更好吗,,,如果是接口短路,好像也是烧不出来吧

只要是大电流都烧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大电流都烧得出来,

感谢,,,回复

网友D:
修机烧鸡还怕坏 还是别干了 烧鸡那么多 表示没有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机烧鸡还怕坏 还是别干了 烧鸡那么多 表示没有坏过

支持楼主,这也怕那也怕,还修什么呢?烧机就是利用元件本身短路或热击穿,产生发热,以便我们快速判断故障点,你调好电压,限制电流,公共点都能受得了19V的电压,3,4A的的电流,还怕小电压和电流烧?你开玩笑呢?

网友:
断点 测量 烧鸡

网友E:
断开 分前后 烧鸡也可以

网友F:
都是直接烧的,接口短路也能烧,我上次就是使劲了烧,烧的那铜箔发红冒烟,然后用刀刮断了之后重新装的接口。。再说了就算不能烧,接口短路没还不好量

网友:
用烧鸡大法是最快的维修之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直接烧的,接口短路也能烧,我上次就是使劲了烧,烧的那铜箔发红冒烟,然后用刀刮断了之后重新装的接口 ...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 分前后 烧鸡也可以

谢谢指点~~

网友:
把隔离管取了

网友:
一般隔离管没有穿的话 万用表一打就可以知道的

网友:
可能是某些上官击穿

网友:
忙忙烧吧楼主

网友:
切断电感 一路 一路测量,是在不行用烧机大法

网友:
只要是公共点的 跳帽 一个一个的段开 短路 其实很好修的

网友:
烧鸡你不会吗

网友:
烧机啊,大短路一般都是烧机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你可以拿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测一下所有上管D极中的任意一个对地值。正常是400多,若短路就只有几欧或者0欧,这就是公共点短路,还有其他短路你就要逐一测下了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去下实地 或者远程 对你绝对有帮助 你这样问 人家说了 你也是迷糊的

网友(2021-11-07):
烧机 热成像 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