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 联想一体机

楼主(2015-10-31):
开机0.7电流 屏幕不亮 无跳变 上家动过bios 机器到手先刷个bios 因为不确定上家刷的是啥版本 反正我有好用的就用我的

开机后按屏幕开关上面的 显示器开关按钮 无任何反映 电流轻微上扬
于是拆机刷u37 l楼主个人储备资料后面打包上传 自家备份日常使用的资料 咱放心~

刷了u37 后开机主板电流依旧 但是显示器可以在开机的时候点亮 并且显示进入休眠模式的字样 这是没有显示信号 有信号直接亮logo的
此刻电流为  0.7+(显示器耗电)=1.4 左右 只是作为参考-   - 当然显示器休息了 还得掉回0.7左右的

这机器是有通病的 本来不想写这个帖子的 但是把昨天排版还算不乱  刚刚在lol 输了 人家抽烟 郁闷 我是跑来打帖子=   = 不管帖子好不好  加分必须的!!!
(人在网吧)
这个通病很多人都发过帖子了 我想很多人拿到机器应该都会去论坛搜搜看看有没有通病 这是病~ 得治!! 当然 我是晚期了就算了 你们自己救就好了~

还是那句话 能欺负ec就去欺负它=   =
lpc对地阻值的确不正常 正常为420多 其中有一条41脚为680 断线了
然后后面就是去拆sata1 接口 拆开发现下面穿孔处有点黑 表笔哒哒 是为断线

然后我看着手里的硬盘接口 叹了一口气 这不该学老前辈啊 真麻烦还拆接口  图中红点处 我刮开上锡飞线至ec的41脚 就好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大家可以试试看  懒人必备 我就是来造福广大懒人同志们的 为了防止以后再次腐蚀 我用绿油覆盖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小电池 上面有两个一摸一样的接口 大家别乱插 以前上班老板就是帮我插错了导致不开机 今天我特么也没注意就插错了 不会显示的 没去查原因  应为没时间! 今天办砸一件事  就是呢 客户机器k40ab 北桥虚焊 bga后就好了  客户不再  我们感觉客户开机键不好用 我们本着服务客户的理念 就免费帮客户去换了 我也不知道那里没小心 换了按键后点不亮0.6电流不动 拆开裸版 更惨 直接待机0.07 南桥发烫 断开1.2v电压 待机正常 哎 明天可咋办啊、

资料后面打包上传 内容上图

网友A:
中心意思不固定,东一句西一句的,新手一头雾水啊!看来水平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心意思不固定,东一句西一句的,新手一头雾水啊!看来水平不行啊。

额 这个 那个....  我事新手 初次发帖

网友C:
非常不错的分享, 到现在还没有修过什么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这个 那个....  我事新手 初次发帖

我也是新手,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网友D:
加分,加分,小电池那事情我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加分,小电池那事情我是知道的。

哎呦呵=   =  你还记得

网友E:
最后的好心帮错忙。哎,修机要谨慎啊,修机要恭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的分享, 到现在还没有修过什么一体机

一体机坏的也是很多的 联想惠普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的好心帮错忙。哎,修机要谨慎啊,修机要恭敬啊

昨天换了南桥就好了-   - 还算OK 没被老板说

网友:
学习了,分享的很好

网友:
一失足,千古恨啊

网友:
維修知道有通病就不會搞這麼累

网友F:
云里雾里的,看不懂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云里雾里的,看不懂啊啊

遇到就看懂了  我是写的通病

网友:
以后要避免画蛇添足,客户说什么就修什么,不然还以为我们整坏的

网友:
真是厉害,你们是怎么查到这来的,,,技术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就看懂了  我是写的通病

噢我新手

网友:
帮倒忙,深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