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强插x45vd不定时掉电之维修

楼主(2015-10-31):
华硕 x45vd板载u和板载内存颗粒的二修机,已经不是处处处的了,是少妇

原故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到我手上是ec,桥,内存颗粒全坏,真不是省油的灯
首先感谢饼哥的点图,让我维修不是事儿!!

换完坏件后,机器是亮了,不过会不定时掉电!!!蛋疼开始了
有时候亮机就掉,有时候能ghost系统到百分之八十后掉电,有时候电流上到1.3左右就掉电,真是无语了,没有规律可循!!!
只有请出波波了,双通道强插了,不是处的也没有关系是吧,呵呵 !!!!!
用slp_S3对比全板的供电及公共点,掉电是同时掉,在这我就不上图了
下来就是信号跟信号的对比了,终于让我抓到了,上故障波形图
蓝线是slp_S3,黄线是all_system_pwrgd

找到了故障点,下来就是各路pg的断开了,一切就中,就是总线供电的pg信号这路有问题

后面的事就会用说了,大家都懂的!!!再上电进系统用360撸大师强撸图

经过这么强插,不知道它舒服了没有,反正我是舒服了!!呵呵,感谢收看,有不对的地方请抛砖头!

网友:
示波器是抓掉电的利器呀。

网友:
掉电问题 有波器就是好修 些

网友:
会玩波波的都是大神~~~

网友:
总线供电芯片 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把pg割了吗

网友A:
示波器表面的膜都气泡了,撕了吧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表面的膜都气泡了,撕了吧

眼力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 示波器是修板利器啊

网友:
非常不错,不定时掉电本来就难修,如果没有思路,就没办法弄 了

网友:
有图秒懂,楼主给力,PG有问题,你是换了芯片还是PG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
很好 我前天和你的问题拆不掉 没修好

网友:
台式机主板吗/

网友:
掉电。费时费力 费精神

网友:
大师级水平学习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本来就难修,我们不会抓呀

网友B:
楼主是断开了 all system _pwrgd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断开了 all system _pwrgd

是断开总线供电的pg信号

网友(2015-11-30):
学习了  楼书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