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5-10-31):
测过显卡供电  没发现异常  显卡换了 桥换了  因换桥BIOS也刷了  CPU内存都换过  都没解决   是不是还是有显卡的条件我没测到啊

网友:
这种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无言以对

网友:
发迅维网维修部试试吧

网友:
显卡的主供电不良或者显存供电不良吧

网友:
为什么不换cpu试试呢?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  还有 就是换换显卡

网友:
显卡没做好 或者有问题

网友:
返迅维吧,这得大神出手了

网友:
win7和XP都试过了吗

网友:
K42系列说实话是华硕最失败的一个作品。没有之一。!!!!坑爹

网友:
不装驱动会不会这样?

网友:
显卡供电 显卡 显存 都会引起

网友:
K42J装显卡蓝屏我也遇到过 和楼主一样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最后直接让客户不用显卡驱动

网友:
兑换主板吧

网友:
我以前也搞过这问题,没有搞好

网友:
还真的不好说,也有可能显卡有问题或显卡没做好或有板上掉点掉件了。拆了慢慢查查吧!

网友:
显存的供电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