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这屏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5-10-31):
电视型号ua46d5000pr,这是不是屏挂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它问题?拆了一边驱动板的线,屏就出现几条线
三星

网友:
你拆掉的是什么线,。。。

网友:
看下图电视是好的,信号没有,

网友:
应该只是没有信号,屏应该是好的

网友:
仔细打屏线的值确定下,

网友:
看2图屏应该是好的 貌似没有信号

网友:
用户小盆友,赶紧找发票打电话找售后。这个我们一般人是搞不定的。

网友:
第一张 看着像是屏坏了 第二张像应该只是没有信号的原因

网友:
有雪花屏没坏

网友:
屏坏了,逻辑板上的信号不能到面板上

网友:
屏
问题,从一个看,是有竖线,然后慢慢的泛白是吗?

网友:
去保修吧 稳以点

网友:
感觉你这个没坏啊,应该是驱动部分问题吧

网友:
没有信号吧

网友:
屏坏了。有压平机的话可以考虑修修。。。一边坏了。。一边没事。
拆掉一边,另一半能显示。。
祝你成功

网友:
屏都是显示,,不是屏坏

网友:
有的一看就明白,有的看半天都不明白。呵呵。
故障点显然在屏左边,有短路,拉低电压。屏右边没事。
一般是VGL或者VGH电路异常。

网友:
基本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后一张图,看好像也没有问题呀

网友:
去找售后..自己当不了大师的

网友:
第2张是好的

网友:
真的是屏坏了 不要犹豫啊

网友:
三星的屏是没法修的,换机器吧

网友:
第二张图看上去没问题,就是没电视信号。切换通道看看。拆线什么的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一半正常 ,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