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暗屏,没有背光

楼主(2015-11-01):
刚刚到手一台华硕型号K42J,板号K42JR,暗屏无背光,无意中用了个13寸的薄屏又可以点亮,用原来的屏就是有显示没有背光,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小弟小白一个有好多不懂
无背光

网友:
查开启信号

网友:
查背光开启

网友:
那不是点亮了吗直接换屏

网友:
换张14的屏试试,还有就是原屏上19V保险看有没有坏。

网友:
屏坏了 修升压电路 或者直接换屏

网友:
直接换个屏幕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屏如果会修就修,不会就换新吧

网友:
看看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首先排除屏的问题,不行查板上的屏线接口,这种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得慢慢排除,有可能是屏也有可能是屏线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查开启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