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5-11-01):
今天接到一台主机,顾客说是时亮时不亮.
拆开机箱一看,是华硕P8Z77-V的主板,I5的CPU,两个4G的内存,还有一块牛逼的显卡.128G的固态再加1T的机械盘.配置还是蛮好的.
先上诊断卡,复位灯亮一下就熄了,00代码.放电,插拔内存,显卡.CPU.一阵子折腾无果.还是开机能复位,代码是00.
刚好旁边有块一模一样的主板,拆BIOS芯片过来试一下,还是一样不跳码.
这个时候只有拆主板下来一步一步测量.
供电正常,时钟也正常,复位测得也正常 .就是不跑码.看来是块难搞的板.跟客户商量同意把机子先放这慢慢修.
等客户走后上网搞个点位过来.照着慢慢测量.测了两个小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放着把其它的事情做完.
第二天又接着看那块主板.在测量一阵子后发现CPU座的上方有一小块腐蚀的痕迹.拿洗板水洗干净也没得用.对着点位看也没掉件.
这个新型主板也有很多地方跟以前的板不一样,看不太懂,只是凭着经验测.测两小时后还是没效果.只能又晾起来.
第三天想着再修不好只能告诉客户取机子回去了.又开工测量.反正那些电压.时钟,复位测得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跑码,并且旁边有块好主板照着测量,包括那些822排阻也全部测完了.就是发现不了问题.后面以测量BIOS1脚CS#时发现那块好主板电压有跳变.坏主板没有跳变.并且互换也是一样.由此说明坏主板还没选中BIOS.
仔细看看好主板的启动过程,发现这个主板上做了四个指示灯.一个指示CPU,一个指示内存.一个指示显卡.一个指求BOOT DEVICE.                                                         好主板是这四个灯依次亮一下就灭.坏主板就是指示CPU那个灯一直亮着.这就说明还是CPU没工作.
好主板上电后会断一下电没来电然后跑码.坏主板上电后不断电也不跑码.
CPU供电有,时钟也有,复位也有1.09V.怎么就是不工作呢?
没思路又回到那个腐蚀的地方,根据点位腐蚀的地方就是CPU复位信号产生地.测了一下HQ95的B极0.43V,再测一下好板的相同的地方有0.7V,终于揪住了狐狸的尾巴.
赶忙换了HQ95,满心欢喜上电试机涛声依旧.再查B极跟HR444相连.HR444另一头接+3VSB.是8.2K上拉电阻.测一下阻值显示为无穷大.看来是这个上拉开路了.找个
8.2K电阻换上去.再试机心里那个爽啊.只见那诊断卡的代码一路欢跳.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向你学习

网友:
修板子真是要有耐心也要有技術

网友:
这种主板不好修,我以前也修到过两块,都没有修好

网友:
看来华硕的板还要在8.2K的电阻上玩下去。

网友:
故障不好确定,找来不容易。

网友:
有板对应相对好修点!

网友:
细心比什么都好,只要细心再难得事情都很快修好

网友:
有相同板对应着修,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还好有好的板子对着修 如果没有的这个问题就难修了

网友A:
有点位图就是好修一点呀,楼主只是看了U的复位有电压,而到底有多少电压是正常的楼主没有注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就是好修一点呀,楼主只是看了U的复位有电压,而到底有多少电压是正常的楼主没有注意吗?

U的复位电压是1.09V.好板子也是这个电压.这个故障的关键是因为那个电阻坏掉之后U不能复位.

网友:
现在修板有图纸是件很幸福的事

网友B:
断线了哦,,,这能找出来,肯定费了老大力

网友:
又是822惹的祸啊

网友:
用同样板还可以对比,,要是没一样地板楼主有没把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了哦,,,这能找出来,肯定费了老大力

不是断线,是电阻开路.

网友:
新主板对人的要求高呀,

网友:
我能说就是因为你的 艺术家的等级才吸引了我看完吗?语言表达得不算很通俗易懂 而且 焊工貌似也一般般吧?是因为主板报价不高 懒得仔细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