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的蓝屏问题

楼主(2015-11-01):
大神们帮忙分析下,5S 无限重启蓝屏,偶尔能进系统,蓝屏越来越厉害,直至重启很多次才能进系统,无奈刷机,现在一直在恢复状态的图标,刷机报错 9

网友:
  通常来讲

蓝屏基本都是SPI总线和I2C0总线导致的,因为U9断线会导致蓝屏,拆掉U9也未发现断线,因为U6指纹码片是封胶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于是用镊子除掉表面的胶,用镊子推U6发现有点轻微晃动,于是拆掉U6发现掉了两个点,果然还是指纹码片断线了,修复的情况就不说了,换完刷机直接过,表面封胶的芯片最容易被大家忽略,所以指纹码片导致的蓝屏总是被大家忽视

网友:
换一个u2 试试